[求助] 可不可以在芯片中设计一个电压范围超出工艺范围的端口

楼主(2013-03-29):
假设这个端口连接到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后的电压正常
如果可以的话,需要在版图中注意什么问题,包括PAD,金属,电阻,以及隔离的问题

网友:
你是说3.3V的器件,输出5V的电压?还是可以承受5V的电压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可以达到5v

网友:
看工艺最大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