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p size修setup违规疑问

楼主(2013-03-29):
菜鸟求教:
在论坛上看关于setup的帖子,很多说到size up的方法修setup违规。实在是不明白这个size up的意思?
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
减小单元本身的delay,增加驱动,减小下一级的slew
其实就是减小data arrival ti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个细节吧。一般你们做size up的cell会怎么选,比如选 cell delay 大于多少。output transition - input transition 大于多少?你们选upsize cell的标准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smartyaya你认识我不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具体看setup违反的path来确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经常打dota,怎么能不认识这个ID,ay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setup违反的path太多,写脚本抓cell进行upsize操作,upsize完了,不行的话,我们会换lvt,所以总要有个标准才好写脚本抓出你想要upsize的cell,这个标准一般怎么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g2reg的setup错误很多的话,考虑下调整约束/修改逻辑/调整FP之类的解决办法吧,sizeup不是万能的,你还得考虑有地方放这些单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写sizeup脚本抓cell的标准怎么定,我是看cell 的delay和cell output_transition - input_transition,这两个值,也见过,根绝cell delay和 output_transition 做为标准去抓cell的,不知道你们做eco写脚本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抓的?

网友:
setup的违例过大就交给前端的吧,多半是代码算法问题,后端不是万能的~一般综合完做PT看看setup违例多少,迭代的做DC,将setup控制住了再做PR会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那再请问一下,这个size up 是怎么做的的呢?就是说如何操作使得这个data path time减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的什么后端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具体的量化数据
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采用这种方法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修setup,我们换vt,到时敢拿脚本放心大胆的换,sizeup还真得小心,拿脚本容易出问题,一般都是最后了,直接手修,去看具体的timing报告,进行sizeup。莫非是我们太谨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