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奇怪的VerilogA的问题

楼主(2013-03-29):
想写一个verilogA的文件,主要作用是每隔0.05us就把一个节点的电压打印出来。文件如下:

module period_probe_vol(IN, GND);
    input IN, GND;

    electrical IN, GND;

    real vol, t;

    parameter real period = 0.05e-6;

    Analog begin
        @(timer(0, period)) begin
            t = $realtime;
            vol = V(IN, GND);
            $strobe("\t%r\t net voltage =\t%r", t, vol);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时打印的值却如下:
.
.
.
      16.95u  net voltage =   16.95u
        17u     net voltage =   17u
        17.05u  net voltage =   17.05u
        17.1u   net voltage =   17.1u
        17.15u  net voltage =   17.15u
        17.2u   net voltage =   17.2u
        17.25u  net voltage =   17.25u

.
.
.

搞不懂为什么该打印电压的地方总是和前面的时间一样。
请比较熟悉VerilogA的高手帮忙看看。
谢谢!

楼主:
奇怪,我把打印语句分开写就没问题了。这strobe打印不能支持2个参数么?
修改后代码:
analog begin
        @(timer(0, period)) begin
            t = $realtime;
            vol = V(IN, GND);
            $write("\t%r\t", t);
            $strobe("net voltage =\t%r", vol);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