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两个电阻分压达到5v至3.3v的数字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03-29):
1. 这种简单的分压网络进行转换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2. 如果考虑5V和3.3V器件的输出和输入阻抗, 中间的分压网络总的电阻值应该如何设定呢? 谢谢了

楼主:
有人帮帮忙么?

网友:
还带电容?输入是交流信号吗?

网友(2016-05-31):
优点:电路实现简单。
缺点:电路不稳定,容易受负载的影响

网友:
很少会用这个电路,一般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来做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2016-09-28):
这电路只适合5V 为输出端,3.3V为输入端使用。
IC3V的VDD+0.3V为5V输出端要推动的电压。
所以 5V-(3.3V+0.3)=1.4V 为R1的电压,你希望R1通过多少电流自己算吧。
但是以不超过5V的FAN OUT 电流为主。
R2,Cs 是看情况需要而定。不一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