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仿真不明白的地方求助

楼主(2013-03-30):
我在ISE13.3环境下,创建XC5VLX110T 的PCIE的IP,其中PCIE只将BARO空间设 置为1M空间的存储器类型,其他均为默认 设置。生成PCIE的IP后,从工程中移 除.xco文件,然后按照simulation文件下 的脚本,向工程中添加相应的.v文件。最 后在ISE中启动isim进行仿真。可是当仿真 运行到board/RP/tx_usrapp的模块时,就 一直停在了"wait (trn_lnk_up_n == 0);"这 句代码上,这也就表示所搭建的仿真模型 链路上市不通的。 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3-05-08):
能联系一下你么?我想问个问题啊,和你这个一样。如果可以,多谢啦~

网友:
没有心愿了,下载不了东西了

网友(2013-12-22):
回复 楼主:
最近我也在做pcie,想问一下最后我仿真时只能对board整个进行仿真,对tx_usrapp子模块仿真时为什么产生不了数据?非常感谢

网友(2015-07-05):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没有数据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