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曲线从180开始

楼主(2013-03-30):
请教一下各位大大
我用stb分析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打印出AC曲线后发现相位曲线从180度开始下降
我看书上相位图一般不都是从0度开始下降么
这是为什么啊??
求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放大器Vp、Vn标的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 但是我测的是共模反馈环路不是差模放大电路 应该和VP VN无关吧 我在共模信号的采样点插入了个零值电压源 用stb分析的

网友:
恩,也刚学模电,还在基础阶段,你说的stb都还没接触过。只是之前仿真运放时,知道Vp,Vn要标正确,否则用户或上层调用时不能正确形成负反馈。。。帮顶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好心人帮忙解答啊

楼主:
求人指点啊

网友:
这个起始点无所谓的吧,主要是看相移。

网友(2021-11-25):
共模反馈环路是负反馈,就应该是从180°开始下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