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两路用位同步时钟提取到信号合并后实时发送

楼主(2013-03-30):
在接收机中,把两路并行信号用位同步时钟接收下来后,由于数据存在偏差,提取出来后的数据可能不同步,该如何把这两路不同步的数据合并起来实时发送出去。可用FIFO去实现吗?

网友:
如果两路数据有严格的时序关系,我认为不用。FIFO也可以,比如两路都是8位 输出16位,你建立个8位入,16位出的FIFO。但得保证写的时候要保证两路信号依次写。

楼主:
怎样保证两路信号依次写人,必须使用高于位同步时钟的两倍时钟写入吗?比如,分别用500K采样两路信号,然后用至少1M的时钟写两路信号到FIF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