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verilog题目

楼主(2013-03-30):
此题是课后作业,不知道从何下手,信号定义除了8位的输入信号,32位的输出信号,时钟信号,还有什么呢?请教对数字设计比较熟练的人解答。

网友:
uestc,窦衡老师的作业?

网友:
module serial2parallel(
  input  i_clk ,
  input  i_rst_n,
  input  [7:0] datain,
  output reg [31:0] dataout,
  output reg  dvldout
);
   reg [7:0] rshiftreg1 ;
   reg [7:0] rshiftreg2 ;
   reg [7:0] rshiftreg3 ;
   reg [7:0] rshiftreg4;
   reg [1:0] rcnt ;
  always @(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i_rst_n)
           rcnt <= 2'b00;
      else
            rcnt <=  rcnt +2'd1;
  end
  always @(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i_rst_n)
        begin
             rshiftreg1 <= 8'h00 ;
             rshiftreg2 <= 8'h00 ;
             rshiftreg3 <= 8'h00 ;
             rshiftreg4 <= 8'h00 ;
        end
       else
            rshiftreg1 <= datain;
            rshiftreg2 <= rshiftreg1 ;
            rshiftreg3 <= rshiftreg2 ;
            rshiftreg4 <= rshiftreg3 ;
   end

   always @(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begin
                   if(!i_rst_n)
                           begin
                                   dataout <= 32'd0;
                                   dvldout <= 1'b0 ;
                           end
                   else(rcnt==2'b11)
                           begin
                                   dataout <= {rshiftreg1,rshiftreg2,rshiftreg3,rshiftreg4};
                                   dvldout <= 1'b1 ;
                           end
                   else
                           begin
                                   dataout <= 32'd0;
                                   dvldout <= 1'b0 ;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