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Golden PLL?这里的Golden怎么理解?

楼主(2013-03-30):
什么是Golden PLL?这里的Golden怎么理解?

网友:
首先PLL是产生时钟的,还是用于跟踪信号的锁相环?
曾经用C写过锁相环(PLL)的Golden model。。。

Golden的意思,就是准确的意思吧,可做参考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CDR里的,有种说法是 跟踪带宽是Fb/1667, 20dB/dec滚降,<0.1dBpeaking ,但这个概念很模糊

网友:
回复 楼主:
射频???表示不懂了。

网友:
经典的意思吧

网友(2023-10-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哪个协议里面的呀

网友:
老外总是喜欢把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接近于标准的东东,叫做gol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