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差分adc前端设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3-30):
我想设计一个ad采样电路,需要采样0-5v,20M的模拟电压,选择了ti的ads809,12位,80M的adc芯片,并参考手册中的电路来设计,但有几点不明白:
1、图一采用变压器使得单端输入转化成差分输入,但差分输入的电压范围差值为1vpp到2vpp,如何才能够得到我想要的采样范围0-5vpp。
2、图中的opa685的作用是什么?to maintain the very low-distortion performance of the OPA685, it may be advantageous to reduce the full-scale input range (FSR) of the ADS809 from 2Vp-p to 1.5Vp-p or 1Vp-p (refer to the paragraph “Reference” for details on selecting the converter’s full-scale range).是说685能够将809的满量程电压范围从2vpp降到1vpp,还是说如果使用685,那么我需要将809的满量程设置成1.5vpp?
3、ads809有一个数字电压输出驱动脚VDRV,A dedicated supply pin, denoted VDRV, provides power to the logic output drivers of the ADS809, and may be operated with a supply voltage in the range of +3.0V to +5.0V.是不是指的是,当我将vdrv设置成3.3v,那么输出的数据线最高电压为3.3V?
请大神们help me,因为英文不太好,琢磨了一下午的数据手册,实在是看不懂了。

图一

图一

网友:
这个比较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