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11.1 怎么读入sdc文件啊,找了半天....求解

楼主(2013-03-30):
encounter11.1 怎么读入sdc文件啊,找了半天没找到....求解

网友:
有什么不一样么?会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10.13  update_constraint_mode 记得貌似,11.1变了?

楼主:
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之前只用过8.1,跟8.1完全不一样,gui界面找不到read sdc的选项,也找不到read lib,tlf的选项...最后只好用8.1保存的config....

网友:
11.1用mmmc的模式来运行,所以需要些mmmc文件,在里面写mode,才能调用sdc

网友:
EDI11, 有个view setting tcl file ,去那个里面去设置
create_constraint_mode -name func_mode \
-sdc_files [list xxx.sdc]

网友:
楼上正确,也可以run flow生成相对应的tcl文件,edi支持tcl,MMMC里面有设置-sdc_files [list xxx.sdc],source *.tcl即可。

网友:
11会生成.global文件,就类似于以前版本的conf文件,在.global文件对应的行,把sdc填进去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MMM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