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ble to compile UVM in questasim 10.1a

楼主(2013-03-31):
Help with compiling of UVM in questasim 10.1a
I even tried the gcc from min_GW to create shared object.

Regards
madhu

网友:
Questa应该自带编译好的UVM. 看看手册

如果想自己编译, 用mentor自带的gcc-4.2.1-mingw32vc9, 放在安装目录下.
UVM需要一个DPI, 自己网上查查如何编译.

网友(2013-09-24):
回复 网友A:

   hi, 你说的手册是什么 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what is uvm and questa ??what is this forum

网友:
同上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