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不稳定,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31):
最近在测试芯片,同样的硬件测试平台下,同样的测试向量,但是有时出来的数据是正确的,有时是错的,甚至有时数据都不出来,大神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温度,湿度的不同 这些有可能导致芯片不稳定。 还有就是电磁干扰,电源不稳定,很多因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我两次测试时间间隔就十几分钟,测试环境应该一直没变,因为我一直没有移动过芯片的

网友:
可以查看芯片的初始化值有没有变以及对芯片运行有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网友:
芯片工作在边界状态,即可能是寄存器或者其他时序电路的时序没做好,有时候能采到数据有时候会采不到,芯片的稳定性不行。

网友:
debug吧,不要猜测。验证环境或设计代码都有可能

网友:
感觉有bug,类似异步处理没处理好就有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芯片设计在临界,时好时坏。

网友(2013-05-08):
电压看看,是不是IR_drop,没做好,电压不够,加压试试

网友:
是不是多时钟域连到一起了,
另外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多测片子,总结规律才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基本所有被测试的芯片都有这个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稳压电源供电1.38V(SMIC工艺要求1.2V),到芯片的电压为1.07V左右(并且波动峰峰值有0.6V左右啊),在PCB板上就有0.3V的压降,电流也大概0.8A,时钟也抖的厉害,是不是后端没做好啊?

网友:
错误的位置是不是有规律?测过多少片子?

worse corner的有0.9吧,应该可以,但是如果时钟抖的厉害,就得让模拟的工程师过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封装了十块芯片,测试了大概6块,低频时(100MHz以下)芯片一般能正常工作,但到了400MHz就不能工作了,但DC时序报告大概能跑800MHz。还有worse corner是指工艺偏差最坏的情况吗?不过总感觉电源在PCB上压降达到25%有点不正常

网友:
为什么是DC做timing?应该以PT为准吧
没错,我说的worse corner就是lib库对应的ss corner
还好你们的芯片hold没有问题

网友:
另外,你们那个电源的问题的确不正常,你们需要分析一下,数字部分可以借助工具

网友:
时钟的问题吧

网友:
芯片管脚电流能力太弱,容易被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是有点弱的

网友(2013-09-01):
如果时序没有问题,一般是设计对对输入激励的采样存在相位关系,这个属于设计缺陷,一般设计要求剔除相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