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运放的偏置电路的电流一般怎么选择

楼主(2013-03-31):
小弟是初学者,想咨询一下运放的偏置电路的电流一般怎么选择,我设计的运放输入对管的电流是1.5mA,电源电压1.8V,请问一下,偏置电路设计的时候,电流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试着回答一下:在razavi 和 allen的书里运放几部分电流的分配好像是从dissipation跟SR上考虑的,为了满足这些电流要求可根据给定的偏置电流设计不同的w/l;
偏置电路的电流应该是给定的,偏置电路的电流是可以同过电路里你用的元器件参数算出来的

网友:
楼上答非所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是希望越小越好,但是太小了,电流镜比例太大版图不好画,所以要权衡一下,5u或者10u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喽,我想问一下。取的太小会不会对运放建立时间或者压摆率或者好似其他参数有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问的是bias还是你运放的电流?如果只是给运放做偏置的,没有关系,如果你指的是运放的电流,那你最好去看书吧,或者搜搜论坛,这问题也是月经问

网友:
增大电流有利于提高gm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一路differential,非常简单,如果是single ended或iq differential就得小心了。有的时候仿真pnoise或算evm会有surprise的

网友(2013-06-22):
电流镜比例不能做太大,不然不MATCH, 取个需要用到的公约数吧

网友(2015-04-07):
为了抑制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一般去运放尾电流的1/10 做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