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路 做什么用

楼主(2013-03-31):
上图为一个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的共模反馈电路,
貌似蓝色框右边的就已经能够完成共模电压的反馈
求指点: 蓝色框中的那部分电路做什么?
             是提高运放线性度的么?还是进一步保持共模反馈的稳定?或者 ……

楼主:
补充,上图中的Vcn 和Vcp 分别接到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 输入级的漏极 如图所示

网友:
能否贴出参考文献?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贴出参考文献?

楼主:
谢谢关注,没有参考文献,是实验室某位师兄留下的电路,现在都毕业了啊,找不到人问了,

楼主:
自己顶,期待回复

网友:
这个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What is the names of gate voltage for M35/M36 and for M40? They're not clear in your p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我用visio画的

网友:
电流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