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SE中调用的ip核可否在DC中综合?

楼主(2013-03-31):
我做了一个项目,在ISE中调用了一些RAM和ROM的IP,现在想将这个项目跑一下综合,请问:1.这些IP核怎样在DC中综合?需要添加库吗?
2.如果不能综合,是不是只能用MC进行替换?

谢谢各位了,真心求教,好人一生平安,永远金枪不倒!

网友:
是的~

除非你想要用DFF組合成超級大的RAM/ROM

否則請使用memory compiler

ISE中提供的ip核只有兩種一種是block RAM,一種是distributed RAM

block ram用的是fpga晶片內部建置好的單元,每顆晶片都有不同數目的block ram可用

distributed則是用LUT幫你組合出來的

网友(2020-03-04):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