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在DC下例化并综合IP核

楼主(2013-03-31):
做了一个项目,项目中用到了ISE下调用的一些IP核,包括RAM和ROM,现在想将做的这个project跑一下DC综合,请问这些IP核如何综合?要在link library中添加什么库呢。。。

真心求教,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1)我是好人
2)几K的话,我觉得直接用register也行
3)大的memory的话你要去找foundry,它们应该会在自己的工艺下提供memory(如verisilicon或者synopsys给他们做)支持,给你个memory compiler,

网友:
DB或lib都是可以的

网友:
多谢了,最近在找相关资料

网友:
RAM需要特别处理

网友(2020-03-04):
the same question as you mentioned, I want to know how to call SRAM in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