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3-03-31):
时间常数的倒数为啥就是截止频率,时间常数和-3dB截止频率在物理上的联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年了,百思不得其解,对于简单的RC滤波器,很容易推导出时间常数的倒数就是截止频率,但是,在物理意义上,在直观上,看不出有啥内在的联系。众所周知,在时域上,时间常数是电流对电容进行充电,电容上的电压升到稳定值的0.632倍的时间是称为时间常数。而-3dB频率是幅频特性上,幅度下降到0.707倍所对应的频率。
但是始终理解不透,时间常数为啥和截止频率关系这么近?!?!,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启发,希望各位能给出这两个量的内在联系,在此先谢过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啊,当t=RC时候,假设输入是单位阶跃函数,则 Uo=1-1/e=0.632。Uo不等于0.707啊

网友:
你说的对,我确实考虑的有问题,不能从时域的幅值来考虑这个问题。-3dB是针对频域的传输函数来说,只要输入信号的频率达到这个频率,经过这个系统,该信号的幅值就会下降3dB。而把频域传输函数转化为时域的传输函数时,就会出现e的(-1t/tao)项,它表示的是信号经过这个系统经过多长时间后,时域上会达到什么样的值。把截止频率和时间常数联系起来的话,从物理现象来说,以简单的RC低通滤波器来说,对于一个非常快速的信号通过这个RC网络,电容不能立刻settle到信号的幅值,就表现出信号的幅值下降了,也就是系统的增益降低了。我觉得考虑单频点的信号比较容易理解,阶跃信号是很多频率叠加的,对分析时间常数和截止频率关系问题,不容易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输出在tao时是0.632而不是1也不是0.707,因为在时间tao之内,所有的周期大于tao的无穷个高频信号的能量都被衰减了(短路到地),没有对电容进行充放电,而0.707只不过是系统对周期为tao的信号的增益,0.632只不过是所有频率通过系统后加起来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其实知道就是这样的关系,就是没有很直观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而0.707只不过是系统对周期为tao的信号的增益”,,,然后把周期为tao的信号对应的频率叫做截止频率,照你这么说,截止频率就是周期tao的令一种叫法喽,其实两者是对同一个现象的不同角度的描述了?!?!,,,按照这个角度理解,确实让人能接受。谢谢

网友:
如果你早出生几百年,你完全可以定义一个-1db cut off. Pole直接影响frequency response, pole又是有reactive (emulated reactive) component决定的。,,

网友(2020-11-27):
有个角频率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