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MAX中为什么不能自定义内部扫描链数目?

楼主(2013-03-31):
小弟研一,项目中需要做扫描压缩,普通模式下4条扫描链,使用DFTMAX后得到32条内部链。奇怪的是,使用set_scan_compression_configuration -minimum_compression/chain_count/max_length -test_mode ScanCompression_mode 这些命令都不能改变insert_dft后内部扫描链的数目了。求指点~

楼主:
查看DFT的log文件,发现insert_dft后报了一个error:
Numbber of scan-ins 0 available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the sum of compression mode core segments 0 and non CODEC chains 0。
自己百思不得其解,请经历过类似error的来解释下~

网友(2013-07-22):
你可以查查 ug的using the DFTMAX low pin count feature 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有怎么做过,所以也不是很清楚,但看这一部分,可能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