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发帖--ic610里pPar(“”)怎么不能用

楼主(2013-04-01):
如题,在ic610里怎么用类似pPar()等参数。是要配置CDF吗,该怎么配置?

1

1

2

2

楼主:
反向器PMOS的width设置成pPar(“wp”)结果在反向器的parameter里找不到wp

网友(2013-09-09):
同求,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把bshell换成tcsh或者csh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