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压增益计算的疑惑

楼主(2013-04-01):
MOS共源级放大器设计,教科书中都指出电压增益Av=gm×rd。但是在共源电路的DC分析中获得的gm和rd的乘积却是AC分析获得的电压增益的2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实际应该是Av=gm×rd//ro,如果rd很小,就认为rd//ro近似为rd,你试下吧rd减小。再对比下

楼主:
实际共源放大器电路如附图所示

给定偏置电压后,可以通过DC分析获得MP0和MN0的导通阻抗和MN0的跨导,无负载的情况下按教科书应该是Av=gm,mn0×(Rmp0//Rmn0),不过这样算出的Av总是只有通过AC分析获得的Av值二分之一左右,例如偏置电流Id=1uA时,gm,mn0=17.3uS,Rmp0=1.3Mohm,Rmn0=0.5Mohm,Av=gm,mn0×(Rmp0//Rmn0)=6.2,实际AC分析得到的电压增益只有3.5左右,输入信号频率肯定是低于截止频率的,这个增益差异是哪引起的呢?

共源放大器

共源放大器

网友:
你把大信号跟小信号混掉了,你不能这么得到Rmp0=(1.8-0.5)/1u,应该是Rmp0=1/gmpo,你需要通过dc仿真,看dc参数来求roN0的值。

网友:
四楼正解

楼主:
但是,通过dc仿真,op info里给出的gm,gds都和瞬态以及ac仿真的结果不一样,例如2mV的ac峰峰值输入,nmos的ids变化量只有1nA,dc分析给出的gm却高达17uA/V,到底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交流小信号分析。直流只是提供正确的工作点

网友(2016-10-28):
有木有大神帮帮忙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