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 hspice 版图后仿真

楼主(2013-04-01):
(1)  想请教  做IC模拟设计一般cadence的virtuoso画完版图,提取完寄生参数,选择用spectre,还是用hspice工具来仿真比较好???
   听说spectre的收敛性比较好。但是hspice仿真更加接近实际器件。

  (2)我用spectre做了版图的后仿真,但是发现波形跟前仿真的结果相差不大,而且我修改版图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波形没有什么变化。

         我是按照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55569&highlight=%BA%F3%B7%C2%D5%E6来设定的。不知道有谁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请问你提取的参数包括哪些呢?你试试提RCC看一下后仿与前仿的差距大不耶?

网友:
还没遇到过hspice比spectre好的情况。 很多模块对寄生不敏感,没区别很正常

网友:
你用结果浏览器查看结果时,是不是打开的是前仿的psf文件呢。你仔细看看打开文件的路径,是否是后仿文件psf的路径。

网友:
spectre uses p-spice engine and h-spice is its interfa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家的回答,
你的意思说spectre好???
我发现一个用tool为hierarchy-editor ,view 为config方法来做后仿真,非常方便,不用修改input.scs文件。

网友(2013-08-04):
一般高频大电流的后仿才有区别的,也才有意义

网友(2017-03-05):
想问一下楼主提取完寄生参数如何在hspice进行仿真

网友:
简单的模块一般后仿和前仿一致

网友(2017-04-21):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用tool为hierarchy-editor的工具怎么进行后仿的,能说一下详细步骤嘛?多谢

网友(2019-09-30):
簡單的模塊一般後仿和前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