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 timing report annotation symbol

楼主(2013-04-01):
用ICC2012版report_timing得出的timing report中有的annotation symbol是字母“w”,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根据wile load model 得来的吧。

网友:
    wile load model 时候应该不显示任何symbol

参考ug,貌似找不到W啊 Symbol Annotation
------ ----------
^ Idealnetworklatencyannotation
* Back-annotationusingSDForprerouteElmoreextraction
& RCnetworkback-annotationusingElmoredelaycalculation
c ArnoldidelaycalculationwithaccurateCCS
@ Arnoldidelaycalculation
# Estimateddelayforhigh-fanoutnet
z Zerodelayduetoset_zero_interconnect_delay_mode
<none> Wire-loadmodelornone

楼主:
是的,manual里没有说明,也觉得很奇怪。望碰到过这种情况的高人指点

网友(2014-09-10):
應該是設定delay_calculation_options時使用awe model才會出現w符號
set_delay_calculation_options -preroute a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