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个verilog 的case statement的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鄙人最近正在研究mips processor.用verilog写,之前一直在用vhdl的,但是最近发现一个问题,下面我贴一下代码

always @(*)
        begin
                casex({aluop_ex, funct})
                        6'b000??? : alu_ctrl <= 0000;
                        6'b010000 : alu_ctrl <= 0000;
                        6'b010001 : alu_ctrl <= 0001;
                        6'b010010 : alu_ctrl <= 0010;
                        6'b010011 : alu_ctrl <= 0011;
                        6'b010100 : alu_ctrl <= 0100;
                        6'b010101 : alu_ctrl <= 0101;
                        6'b010110 : alu_ctrl <= 0110;
                        6'b010111 : alu_ctrl <= 0111;
                        6'b011000 : alu_ctrl <= 1000;
                        6'b011001 : alu_ctrl <= 1001;
                        6'b100??? : alu_ctrl <= 1010;
                        6'b110??? : alu_ctrl <= 1011;
                        6'b111??? : alu_ctrl <= 1100;
                        default          : alu_ctrl <= 1111;
                endcase
        end

下面是testbench....我在每个延迟10ns的时候控制aluop_ex跟funct的输入的值,就是上面case语句从上到下的值。然后在仿真结果上得到相应的时间也就是alu_ctrl前面的数字,同时得到alu_ctrl的值。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funct = 0;
                aluop_ex = 0;
                #10
                funct = 0;
                aluop_ex = 2;
                #10
                funct = 1;
                aluop_ex = 2;
                #10
                funct = 2;
                aluop_ex = 2;
                #10
                funct = 3;
                aluop_ex = 2;
                #10
                funct = 4;
                aluop_ex = 2;
                #10
                funct = 5;
                aluop_ex = 2;
                #10
                funct = 6;
                aluop_ex = 2;
                #10
                funct = 7;
                aluop_ex = 2;
                #10
                funct = 0;
                aluop_ex = 3;
                #10
                funct = 3;
                aluop_ex = 4;
                #10
                funct = 1;
                aluop_ex = 5;
                #10
                funct = 2;
                aluop_ex = 6;
                #10
                funct = 0;
                aluop_ex = 7;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700;
       $stop;
                // Add stimulus here

        end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 "alu_ctrl=%b", alu_ctrl);
        end

下面是结果,我用Isim 仿真的:

                   0alu_ctrl=0000
                  20alu_ctrl=0001
                  30alu_ctrl=1010
                  40alu_ctrl=1011
                  50alu_ctrl=0100
                  60alu_ctrl=0101
                  70alu_ctrl=1110
                  80alu_ctrl=1111
                  90alu_ctrl=1000
                 100alu_ctrl=0010
                 110alu_ctrl=0111
                 120alu_ctrl=0011
                 130alu_ctrl=1100

奇怪的结果我用bolder 标识出来了。
但结果应该是:
30alu_ctrl=0010
40alu_ctrl=0011
70alu_ctrl=0110
80alu_ctrl=0111

我用别的simulator 也试过了,比如iverilog结果是一样的。一开始我以为是Bug的问题,但现在觉得可能是我语句哪里有不对的地方、
有知道的大神请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您实在是写的太不清楚了

aluop_ex 和 funct 各是几位?

“30alu_ctrl=0010” 又是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aluop_ex跟funct各是3位,然后alu_ctrl前面的数字指的是时间比如前面的30指的是第30ns

网友:
这个是随aluop_ex跟funct的值变化的,而不是时间。ps:我也是菜鸟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没有贴出我testbench~我在testbench上面控制哪一个时间输入aluop_ex跟funct的值,然后在这一时间 就会输出对应的aluctrl。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不你把testbench也贴出来吧?

网友:
组合逻辑电路为什么要用非阻塞赋值语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testbench已经在上面编辑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即使不用非阻塞幅值结果也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用了,跟你解释我代码的时间我已经处理完了。

           anyway, thx for your time.

网友:
楼主你没把两个变量各是三位表示出来 你用12345678这样表示没指明位数。
建议写成****=3‘b***

楼主:
回复 网友B:

   anyway,很奇怪的我即使用最简单的形式,比如:

always @(*)
begin
casex( funct)
3'b000 : alu_ctrl = 0000;
3'b001 : alu_ctrl = 0001;
3'b010 : alu_ctrl = 0010;
3'b011 : alu_ctrl = 0011;
3'b100 : alu_ctrl = 0100;
3'b101 : alu_ctrl = 0101;
3'b110 : alu_ctrl = 0110;
3'b111 : alu_ctrl = 0111;
default : alu_ctrl = 1101;
endcaseend

结果跟上面是一样一样的。
更奇怪的是,我如果这么写:

always @(*)
begin
casex( funct)
3'b000 : alu_ctrl = 0000;
3'b001 : alu_ctrl = 0001;
3'b010 : alu_ctrl = 1010;
3'b011 : alu_ctrl = 1011;
3'b100 : alu_ctrl = 0100;
3'b101 : alu_ctrl = 0101;
3'b110 : alu_ctrl = 1110;
3'b111 : alu_ctrl = 1111;
default : alu_ctrl = 1101;
endcase
end

结果就正确了。我用的是xilinx ise14.2
如果你也有ise的话也可以试试。
我反正是没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咕~~(╯﹏╰) 不好意思 我刚没说清楚,是testbench里面的那两个激励*****和***,貌似默认是8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咦 不是endmodule吗?还有你把 endcase和end写成endcaseend肯定错了,居然没出错

网友:
没用过ISE 不过应该可以看波形吧 看看两个变量各是几位的?还有各个时间点上的变化和你testbench里写的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可能复制代码的时候刚才有点弄乱了

网友:
不要用casex

网友:
你altctrl几位的。?monitor那边用二进制,casex那边用十进制

网友:
楼主请记住,不指定格式的数字会被认为是32位的十进制数。

例如30ns的那个,case语句返回的确实是0010,但它是32位的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取低4位就是1010。
其它没出错的楼主可以换算一下,都是纯属巧合。
楼主的case语句等号右边都该写成4'b....,也就是指定它是4比特二进制数,就对了。

网友:
    看了一下,的确和21L说的一样。verilog代码里面的十进制数转变为二进制后,符合你仿真的结果。

网友:
解决这类问题有2个重要的方法
1.用硬件的表达形式写代码,不要图省事,很多写verilog的容易犯这个错误
2.觉得波形和代码对应不上,请看仿真/综合出来的电路是否是自己想要的

网友:
这个是随aluop_ex跟funct的值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前辈。。我写上那个4'b之后就对了。。。。原谅我的无知~~~~
大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言过了,大家互相学习交流嘛,不能说“无知”,更不存在“原谅”不原谅的。
我会知道是因为我也是这么错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
1. 要使用阻塞赋值,但可能这个问题不会影响仿真结果
2. 0001, 0010等数据前面加 n'bxxxx,你应该要表达的是2进制 的数,同时注意你的$display,里面是不是也是用%b,而不是%d,%h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