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经典的低功耗设计都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3-04-01):
请指教

网友:
第一: 架构设计,这个是重中之重
第二:逻辑设计,能共用的就共用
第三:不能共用的,尽量保持为0。
第四:对于时钟信号,能断掉的就断掉
第五:对于RAM或者IOdelay能加约束的就加约束,

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