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 可不可以产生所有slack < X 的paths

楼主(2013-04-01):
大家见笑了,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很久。虽然report_timing里有个slack_less_than的参数,但manual上说,这个还是要给个path number N,primetime examines N条paths,再从中找到所有slack < X 的paths。也就是说如果要找slack小于1ns的paths,实际上slack小于1ns的paths有50个,我可能还要从path number = 10,20,30,40.。。。一次一次的试。

希望高手给个答案吧

网友:
-nworst 10
-slack_lesser_than 0.000
-max_paths 10000
你将nworst和maxpath设的足够大,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要是这样还不行,估计你的timing条数也太多了,pr估计有问题,得重新做p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timing路径?
   如果真是要从做pr,要怎么做呢?

网友(2016-08-15):
Hi, How to learn prime time 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