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用cadence spectre进行AC分析时,不能仿真电流增益!

楼主(2013-04-01):
大家好,为什么用cadence spectre进行AC分析时,不能仿真电流增益!老是出现那个端口是is not a kept output,就算我设置了输出节点,波形图也是空的!

网友:
和模型有关系,你用wavescan打开仿真结果进到模型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5-01-12):
三楼是什么意思啊?可以把操作解释得再详细些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啦!

楼主:
ADE下在output栏要设置保存电流的值才能仿真电流的AC特性!

网友B(2022-04-05):
Outputs里save options中改第一项“Select signals to output(save)”为all后就确实可以

网友:
可以串联一个0欧姆的电阻,然后看这个电阻的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utputs里save options中改第一项“Select signals to output(save)”为all后就确实可以

又找到两个方法:
1. ADE——》output——》to be saved,去选择要存的对象,线对应电压,点对应电流
这个确认可行,也是楼主在2楼说的方法。

2. 可以加iprobe

链接如下
cadence如何测电流
https://bbs.eetop.cn/thread-3930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