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下图结构功能?

楼主(2013-04-01):
(图片)

楼主:
—s0 和_S1 有何关系啊??

网友:
没什么关系,_s0和_s1分别是s<0>和s<1>的反向信号。这是个双输入双输出的buffer_enable的block而已。

网友:
这个EN=0时,-so和-s1始终都是搞电平,EN=1时,就是两个反向器了,就只是个逻辑处理吧,具体意义得看你主电路里怎么用它。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带使能控制的反相器

网友:
一个逻辑电路,用于在两个反相器。当EN =的0比_s0和_s1被拉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