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了解光模块的兄弟帮忙解答一个问题

楼主(2013-04-01):
1、普通SFP光模块的实际传输速率 是不是 直接 由串行电信号的速率 决定的?

2、SFP光模块的传输速率肯定有上限,那么是否有下限呢?下限常见的值是多少Mbps?如果在datesheet中可以找到这个值,请给个链接。

先感谢了!

网友:
1、 光模块的速率通常是向下兼容的,譬如2.5G的光模块,可以用作GE,也可用作FE,还可用作STM-4,STM-1等;但一些光接口指标不一定满足要求; 也就是由串行的电信号速率决定;
2、 光模块手册中通常不会对最低速率进行要求的,一般都是0----标称的最大数值。

也欢迎大侠拍砖。

网友:
、SFP光模块的传输速率肯定有上限,那么是否有下限呢?下限常见的值是多少Mbps?如果在datesheet中可以找到这个值,请给个链接。

网友(2013-08-08):
肯定是有下限的,差分输入是通过电容交流耦合的,频率太低了也不行

网友(2013-10-26):
一般而言下限是由两个因数决定
1. 通信电信号的码率
2. 通信电信号的编码方式是PRBS吗还是扰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