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布图布线前 pt生成的sdf文件无法正确sign_off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分别用dc和pt生成sdf文件(时序约束等都相同),对照生成的sdf内容也基本相同,但是分别用vcs读入网表+sdf+设计库进行动态仿真,结果是dc生成的sdf正确反标,波形仿真正确(period=5ns),而pt生成的sdf却没有反标上

可以看到dc生成的sdf成功反标(仿真结果跟sdf文件内容一样),而pt生成没有成功反标,仿真结果为默认值(1ns)的单元延时,而sdf中为0.324ns,,导致仿真周期要达到20ns左右才能仿出正确波形

testbench里面添加sdf文件分别用了initial $sdf_annotate("./bchDec_Top.sdf",bchDec_Top);和initial $sdf_annotate("./bchDec_Top_pt.sdf",bchDec_Top);这两条语句,只是添加的文件不同,没什么差别

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下面是dc的sdf和pt的sdf文件头,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PT对于设计工程师有多大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可能相当于fpga里面的时序分析吧

网友:
setup或者hold都可能为负,但加起来应该为正,这不是错。  pr前的东西本来就不准,不要纠结啦。等pr后再后仿加sta

网友:
$sdf_annotate("./bchDec_Top_pt.sdf",bchDec_Top,, "sdf.log", "MAXIMUM");

vcs读取sdf文件时会生成log,你把信息输出到"sdf.log",看看有什么问题吧。

http://heehiee.codns.com:9000/060611/0_%C0%FC%C0%DA%C0%DA%B7%E11_3%2817G%29/0_%C8%B8%B7%CE%B5%B5%20%C3%D1%20%B8%F0%C0%BD/ASIC/MANUAL/CADENCE/LDV3.2/SDF%20Annotator%20Guide.pdf

http://wenku.baidu.com/view/f92b9d0f4a7302768e9939db.html

链接里面是$sdf_annotate命令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但是看log里面 sdf应该是正确添加的 initial $sdf_annotate("./bchDec_Top_pt.sdf",bchDec_Top,,"sdf_log");

   ***   $sdf_annotate() version 1.2R
   ***    SDF file: "./bchDec_Top_pt.sdf"
   ***    Annotation scope: test_bchDec_Top.i1
   ***    SDF Annotator log file: "sdf_log"
   ***    No MTM selection argument specified
   ***    No SCALE FACTORS argument specified
   ***    No SCALE TYPE argument specified
   ***    MTM selection defaulted to "TOOL_CONTROL":
               (+typdelays compiled, TYPICAL delays selected)
   ***    SCALE FACTORS defaulted to "1.0:1.0:1.0":
   ***    SCALE TYPE defaulted to: "FROM_MTM"
   ***    Turnoff delay: "FROM_FILE"
   ***    Approximation (mipd) policy: "MAXIMUM"

   ***    SDF annotation begin: Wed Apr  3 11:01:45 2013

SDF Info: +pulse_r/100, +pulse_e/100 in effect

          Total errors: 0
          Total warnings: 0
   ***    SDF annotation completed: Wed Apr  3 11:01:45 201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problem solved!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pt生成的sdf文件里面的延时信息IOPATH A Y (0.463::0.463) (0.257::0.257)分别对应(mindelays:typdelays:maxdelays)中间的typdelays(typical)没有,但是用vcs的时候默认sign_off的数据好像就是中间的typdelays,所以只能加载默认值1ns,所以我vcs命令里面加了一个+maxdelays(或者mindelays),选择sign_off右边的或者是左边的,不选择中间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好像pt生成的时候也可以生成中间的typdelays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还是多谢了你的那个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D:

pr是place&route吧  apr是不是auto place&route呢 place&route都用什么工具呢
看别人的文档 印象里有用encounter的 icc的 还有astro的  小弟还没摸索到后端  说错了莫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
   sdf文件里面只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因为SDC里面operating condition的设置问题。

   如果使用下面的命令,告诉工具分析多种condition,应该就可以使sdf包含多种类型的延时值。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worst -max_library worst:worst.db \
                                        -min best -min_library min:min.d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最好是在PNR后面做STA 然后做生成SDF

网友(2014-11-13):
没错, ncv里也有同样的选项

网友(2015-02-11):
回复 网友B:

    这个链接已经失效了,有新链接么?
http://heehiee.codns.com:9000/060611/0_%C0%FC%C0%DA%C0%DA%B7%E11_3%2817G%29/0_%C8%B8%B7%CE%B5%B5%20%C3%D1%20%B8%F0%C0%BD/ASIC/MANUAL/CADENCE/LDV3.2/SDF%20Annotator%20Guide.pdf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非常好

网友(2015-05-12):
回复 网友C:

   也遇到到过这种情况,sdf反标不上确实是1ns的delay,你分析的很对啊

网友(2016-12-16):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按照楼主的提示解决了,多谢!
不过我直接在vcs的选项中加+mindelays选项,似乎没有用,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
直接在testbench中将$sdf_annotate中将TYPICAL选项改成了MINIMUM,然后就反标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