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复位电路综合布局布线,静态时序满足,反标仿真有不定态,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01):
同步复位电路综合布局布线,静态时序满足,反标仿真有不定态。
检查波形发现是同步复位时传出X值,导致仿真都为不定态。

采用了以下两方法都不能完全clean reset:

1、每个module都加上//synopsys sync_set_reset "xx"
2、综合读入代码前加命令hdlin_always_sync_set_reset "true"

上面的方法只能让同步复位的与门尽可能靠近寄存器D端,但不是所有的代码都是这样,有些还是会传递X。

公司规定必须后仿真,还必须用仿真得到波形估算功耗。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跪求……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同步复位信号应该也被做setup/hold检查了啊,仔细看看时序报告为什么不报violation呢?

网友:
recovery  和 removal 都满足? 那检查一下PT里的 delay 和仿真波形的delay一致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