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IC补偿+CIC插值滤波器系数调整问题

楼主(2013-04-01):
在QuartusII12.0中调用fir_filter_ii IP核和CIC IP核,一起使用,来实现CIC插值滤波器,在生成cic滤波器的IP核的时候,会生成一个.m文件,通过设置滤波器的各个参数会生成一组系数,将这组系数加载到fir_filter_ii 的IP核中后对滤波器进行仿真,如果输入数据位24bit,我输入一个24bit满幅波形,即波形最大值为24‘h7fffff,但是经过CIC之后输出的波形截位成24bit,但是波形的幅值会远小于输入的波形,根据matlab生成的频谱响应,应该找到最大频响点,将该频率的输出调整为满幅,这样既不能溢出,也最大限度的将波形调整成满幅波形,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去生成我想要的频率,而且,数字滤波器中也没有fs的概念,我该怎么去找最大频响点?
用NCO能生成指定频率的波形,但是如果一直连续的给波形,滤波器处理不过来,输出的波形也不对。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5-07-22):
请问楼主解决该问题了吗?我现在也在弄cic滤波器,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