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generate block,DC综合会报syntax Error,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01):
verilog写法:
generate  begin      if(PARAMETER1)begin
            a =  ……;
            b =  ……;
      end
      else begin
            a =  ……;
            b =  ……;
      end

endendgenerate

DC 报错 syntax error on a obsolute verilog 2001 construct standalone generate block (VER-946)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最后应该是endgenera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原因,我只是在论坛上没写全,compile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确实没写全,比如赋值还没有assign。不如你先写全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义成register不用写assign,在always里面也是这么写的,   你说的事情不是DC报错的原因,我只是搞不清楚那个错误信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你用什么命令读取RTL?

网友:
Anyway ,PLS refer to [12.4.2 Conditional generate ]@VERilog IEEE STD(1364-20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您说的是指什么意思?DC不支持某些写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dc的通用脚本,每次只要根据设计改约束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使用过generate语法。在DC中,read_verilog无法读取包含generate的RTL,只有read_sverilog才能正常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C:

   read_sverilog应该是对应system verilog吧,公司的顶层脚本应该不允许改的,不过我的code不是每一个generate block,DC都会报错,只会某些会报错,很奇怪!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generate块的begin-end必须有块名,不知道你写了没。
还有dc读verilog2001代码最好用analyze+elaborate,不要用read_verilog。

网友:
还是不要用这样的语法吧

网友(2019-03-12):
不知道楼主后来解决了问题没有,今天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因为最外层的 begin ... end 导致的,去掉就可以了。

generate
begin                                      // 去掉这个 begin ... end
    if(PARAMETER1)begin
        ...
    end else begin
        ...
    end
end                                      // 去掉这个 begin ... end
endgenerate

网友(点评):
看来这是root cause,我也遇到了,按照您的方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