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erate语句,DC综合会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01):
verilog写法:
generate  begin      if(PARAMETER1)begin
            a =  ……;
            b =  ……;
      end
      else begin
            a =  ……;
            b =  ……;
      end

endendgenerate

DC 报错 syntax error on a obsolute verilog 2001 construct standalone generate block (VER-946)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 assign,没有always,你这段代码是写在哪里的?
DC支持generate,建议好好看看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g类型是不需要assign的,我说的是generate block,不是说always block,我没说compile有问题的,我说的是DC综合报Error   基本常识一般人都懂得,翻书就能解决的语法问题是没必要拿到网上来问的,亲!

网友A:
   跟你吵架就没意思了,generate block不能独立于assign、always block和单元例化 存在...wire a,b;
......
generate
......
assign a=....
assign b=....
......
assign a=....
assign b=....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想说,你在强调的事情,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你这写法,也是报错的,不信就自己试一下!
   DC肯定是有某些设定或者限制,具体的ERROR编号我已经贴在那了,我只是想知道那个ERROR INFO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那样写 好像是可以的 这样用类似于用define
楼主要注意的是 把未选择的代码去掉 看一下该文件内整个代码是否连贯,语法是否正确
最好的办法还是用vcs或者nc先仿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B:

   nc/vcs 和simulation结果完全正常,代码规则检查也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到了DC这里报错

网友:
读入时,是用read_verilog 还是 analyze+elabrate
貌似前者是选用parameter的缺省值,不能传参的。

网友:
我试没问题。

DC脚本

DC脚本

verilog文件

verilog文件

网友:
试试
set hdlin_vrlg_std 2001

网友(2020-12-18):
引用 网友A:
跟你吵架就没意思了,generate block不能独立于assign、always block和单元例化 存在...wire a,b;
.. ...

确实,里面不能没有assign,我这加了assign,编译就没报错了

网友(2022-03-09):
generate后面不能跟be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