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单元的高度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3-04-01):
求助各位大大。新手刚报到。啥都不懂。
今天师父给了个数字电路,让自己先画着试试看。

是个纯数字的电路,不知道这些数字单元的高度该根据什么来设置?如何计算?再就是label之间的间距,是不是也有个什么要求来着?记得之前画版图的时候这两个值都是别人设置好的,自己也没有问。。。。现在遇到问题了。。。。师傅说自己想辙。。。

网友:
呵呵,我也是从这个做起。数字电路的 高度已最版图最高的电路来定,每一排的高度要相等(最好所有排的高度都相等)。 异或门,同或门,锁存器 。这些都是比较高的cell。 注意MOS管的打折,MOS的宽尽量找个最小公倍数。 还有就是压高度,可以从有源区,栅上走线(当然工艺要靠谱,垃圾foundry就别走了,TSMC,UMC都可以走)。最后注意所有孔需要两个,PIN和PIN有2种做法
1,就是留个上层金属的孔,不用拖出来,上层金属可以绕进来就可以。半自动绕线可以用这个
2, 就是最小距离或者一个定值,(自动布线用这个距离有个专用的名称我忘记了)

网友:
pitch 自行設定

网友(2013-06-04):
之前画过都是给出guideline,然后照着规则画。现在要自己定guideline也很迷惑。

网友:
先画个了复杂的 后面的就按这个高度

网友:
一般都是先大概统计下那种或者哪几种std cell出现的频率最多,然后按照可以把它们都放进去的最小高度来定,这样会比较节省面积。

网友:
需用相对复杂的cell作为stdcell的高度,如果是为了给后端APR用,就需要高度是单位值的整数倍,例如fab提供的stdcell会遵循9T、7T等规则。
有本layout的工具书,忘记名字了,有一章讲这个,可以对照设计理解。

网友:
需用相对复杂的cell作为stdcell的高度,如果是为了给后端APR用,就需要高度是单位值的整数倍,例如fab提供的stdcell会遵循9T、7T等规则。
标准单元大多会遵循这个原则,
自己画的以DFF来确定

网友(2014-11-26):
有师父带真好!羡慕

网友:
嗯,还要看师父怎么教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标准单元库,按照M2/M3最小pitch的整数倍。一般7~9倍。 0.13um大概在2.8u到3.6u之间。

网友(2016-08-01):
stdcell 的hight 是track的整数倍,我们这边的是7T或9T,labal之间的最小距离是M1之间的space 加上V1的宽度。个人理解,如有错误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