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T一直在采样,采到猴年马月啊!! 求指教啊!!求指教啊!!

楼主(2013-04-01):
        小弟是个新手,再做CST仿真的时候,有时候会很慢,一直在采样,sample1,sample2,sample3......sample55,sample56........   尼玛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是不是我的频率设置的太宽了还是怎么了,??求解答......

还有个问题,在设置平面端口的时候,我有两个端口port1和port2,  里边设置有number of mode, 我一般设置3个模式,但是我想问的是,是不是port1和port2的模式要一样多呢??? 两个都设置成3是什么意思??或者一个是1 一个是3???  不懂》》》》

我表示自学......亚历山大...求好心朋友指教!!!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
port 模式可以不一样的

网友:
貌似真不需要好多模式,觉得这样慢,可以先只仿真模式,选定模式再总体仿真!

网友(2013-05-01):
有可能是求解的模式不收敛所致(一般改变结构或者减少模式求解个数),例如你已经定下一个求解精度,求解三个模式,但是有个模式值本来就很小,在求解精度的要求下,计算这个模式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网友:
HFSS用的比较多

网友:
端口模式的选择应该由实际情况来定,不知道楼主是做的什么??

网友(2013-09-19):
设置几个模式应该就足够了吧?

网友(2014-04-23):
用aks求解器,并且不要进行网格加密,网格一加密,根本停不下来,我会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