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输出方波形变凝问

楼主(2013-04-01):
根据设计,信号输出应为两路方波信号。但从实际流片测试结果看到,输出的方波信号分别在正半周和负半周出现阶跃。如图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做的比较器?
用的什么结构?
用高速模式查看,带余辉显示。
你会看到这个step其实是快速跳动的信号得到的平均值。

我也正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是个OSC,OSC的输出通过反相器(VDD=1.8V)再接到(3.3V)数字域IO输出(频率在20MHz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level shift是什么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里面没有level shift,分别给芯片提供了两个电源(1.8V,3.3V)。1.8V通过IO给Analog Domain和core提供电源电压,DigitalDomain电源电压是3.3V。

网友:
是高低电压接口问题。
这个是高低电压不同引起的,你可以试试都给1.8V或2.0V试试,如果这个现象消失了可以直接证明是电压接口问题。。。
顺便说一句,这么低级的错误也敢去流片。。你们钱和时间真多啊!:)

网友:
没有level shift?

网友:
也许并不是这个原因,这是个典型的180nm工艺,
1.8V是core power, 3.3V是I/O power,如果楼主用的是foundry提供的digital I/O
那么并不需要level shift,因为I/O内部已经有level shift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这个波形怎么跟传输线近端的波形很相似呢
比如一个inverter drive cable,cable 远端开路,近端就是这个形状
你的testbench是怎么样的,测试是怎么做的,探头是高阻的还是50ohm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光贴个波形让大家猜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采用的180nm工艺,I/O用的是foundry提供的Standard Digital  I/O。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路信号(20MHz左右)信号从芯片引出后,在PCB板上直接连接到SMA接口,再通过SMA连接线接入示波器。

网友:
   直接接反相器?我认为用施密特触发器比较好。。。

网友:
回复  fuyibin

    这两路信号(20MHz左右)信号从芯片引出后,在PCB板上直接连接到SMA接口,再通过S ...
引用 楼主:

你不要用SMA cable直接连到示波器,用示波器探头试一试
由于I/O的输出阻抗和50ohm cable不匹配,而且示波器用的是高阻terminal,信号反射,
所以你看到不是真实的I/O输出的波形
通常在测试50ohm阻抗系统的时候才会用SMA cable直接连到示波器,示波器也设成50ohm

网友:
好吧,这么高频率的我搞不定~~
本人一般解决20k,呵呵。。

网友:
20M不算很高,但是还是要保证阻抗匹配和电压转换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现在还没做过1M以上的项目~目前所设计的电路都针对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