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spectre 做AC分析的时候,初始频率小于0 怎么设置

楼主(2013-04-01):
请问cadence spectre 做AC分析的时候,初始频率小于0么?看资料,很多的复数滤波器,频率都从负频率到正频率,请问,这个负频率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交换I/Q信号就行了,频率仍然取正的
或者前面加一个混频器,比如LO设到1GHz,那么输入从990M扫到1010M就相当于从-10M扫到+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