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貌似ICC不能把一个输出的时钟pin脚设置成sync_pin哇?

楼主(2013-04-01):
今天查了下命令,好像只有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这个命令用于设置sync_pin,也就是stop pin嘛,但是只能设置在input pin上面。如果想在一个输出时钟pin脚上设置stop pin的话,大家可有破解之招 ?

   今天其实也想了一个曲线办法,在输出pin之前放一个buffer,把buffer输入端设置成stop pin,但是这只是最后的办法。

网友:
float_pin,stop_pins,exclude_pins,都是设置在input pin的,有个建议,可以在这个cell的输入上设置float pin,在这个pin上设一个cell的delay,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楼主:
不是,但是还是要感谢你的热心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