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求救,如果您知道请帮帮忙哦,谢谢哦

楼主(2013-04-01):
工艺:华虹 .18 的工艺

LvsCalibre

结果:

1. 如果calibre 的选项设置如图一,则验证可以通过。

图一

图一

2. 如果calibre 的选项设置如图二,则验证不能通过,出现的问题如图三。

图二

图二

如果您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请帮帮忙哦,谢谢你!

网友:
这个很正常,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有些线路上CELL内的器件,可能放在另一个layoutCELL内。所以就可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有時候 把 R , C ...  放在一起
原來的 CELL 內 就 少那些
自然驗不過

网友:
确定下层名称相同的cell的lvs都通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底层的cell的lvs都通过了哦

网友:
第一个是二极管命名的问题

网友:
电阻电容和二极管的命名,通常系统是R* C* D* ,但是你在电路中有pin的名字取这样。有时会导致LVS出错,我遇到的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