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没有斜波补偿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3-04-02):
请问在时钟理想的情况下,没有斜波补偿时D>0.5的不稳定情况能仿真出来吗?如图的第二种情况
在下刚搭的一个BUCK,只是在EA的输出端做了一个零极点补偿,在D远大于0.5时也能收敛,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也能稳定,所以在犹豫还要不要加斜波补偿
上图的中间段为大负载电流时,两边为小负载电流

也不知道是不是仿真或是电路本身就错了,恳求指导

楼主:
电路图附上
后来把上面的那堆I sense和 compensation ramp去掉,仿真看也能work。。。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个电感电流,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电流采样转换成的电压 放大波形出来看看吧。主要看看这个波形就一目了然了,虽然不补偿会振荡,但是有你的环路存在,你会看到电感电流不停的以一个包络在振,你的图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您的回复,后来在发现是看错图了。。。 ,不加ramp compensation确实会振,现在把ramp加上,感觉仿真还是不对
时钟1M,ramp从2.3V到1V变化
但电流周期在大负载时是500K,小负载就完全看不懂了(请问是因为没有过零检测+关断电路的原因吗?)

左边是大负载(1mA),右边是小负载(150mA),上边是电感电流,下面是OUT电压(1.5V)

同上左边是大负载,右边是小负载
从上至下依次是:EA的输出,电流检测电压,ramp,及ramp-电流检测电压的差(用的理想器件)
上图依次为P管栅控电压,clock,P管电流
comparator迟滞电压大约是。。。。。。。。

我艹。。。。现在才看到comparator管子取得不对。。。没给迟滞电压。。。。

楼主:
在下先仿着,明天再截新的仿真图出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过零关断的问题,工作在强制连续导通模式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注意一下,电流采样的时候采一个轻载(就是电感电流会出现负的)的时候的波形是和重载时不一样的,大概你需要在电路里面做一部分平移的工作,就是让电感电流不管在轻载还是在重载的时候都可以一样向上。
我贴的图你垂直旋转一下和你的情况一致(图中M点的意思就是误差放大器输出,N点就是电流采样的波形,也是采上管的电流);另外你做迟滞比较器也是一样的原理,防止MN两点很接近的时候比较器误翻转。这两种方案都可以。

sense

s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像有点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下面是现在仿出来的图
红色是无电流sense的结果,蓝色是有电流sense的结果
左边是重载,右边是轻载,重载时PCM就不起作用了(莫不是sense电压反向的缘故?)
上图为OUT电压
上图为电感电流

网友(2013-08-16):
楼主这个是啥仿真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spectre..........

网友(2023-03-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解释一下PC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