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60v,30a直流开关

楼主(2013-04-02):
各位大神:
我有60v、30a直流输入要进行通断控制,要求控制精度5ms。请问有什么器件可以实现?体积和一般功率继电器差不多大就行,麻烦各位给推荐下。

网友(2013-11-20):
IRF3205,我现在就用这个,散热一定要弄好!不然就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