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中电荷泵(Charge Pump)的电流噪声怎么仿真的

楼主(2013-04-02):
如题我现在在学习仿真锁相环中电荷泵,想知道电荷泵的电流噪声怎么仿真,哪位大侠知道的话,希望能给予指导!
若有教程,在下感激不尽!
谢谢!

网友:
PLL环路中的电阻/VCO噪声占主导部分,为什么要关注cp的电流噪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要分带内还是带外,带内主要由分频器,CP,LPF主导,带外主要由VCO主导

网友:
简单,加lf一起放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是带内和带外,这个带指的是什么?初学谢谢指导!

网友(2013-07-18):
回复 楼主:

    输出接一个理想电压源vdc(=vdd/2),PFD+CP联合仿真,仿真PSS+PNOISE,output plot输出vdc电流。  就是CP的输出电流噪声,根据公式20log[(2pai/Icp)*output current noise]  得到等效到PFD输入端的CP电流噪声

网友:
请问那个phase noise的仿真参数如何选择呢?

网友(2016-11-18):
PFD+CP联合仿真,在PFD的两个输入都接参考时钟,然后在CP输出端加一个电阻和vdc的串联,把CP的输出偏置在VDD/2,通过pss+pnoise,然后看输出的output noise就可以了。

网友:
仿真时输入信号怎么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