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约束clock latency

楼主(2013-04-02):
ICC中有没有相关命令来约束clock latency的长度?

楼主:
补充: CTS阶段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_clock_latency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我是指在CTS阶段,来控制时钟树latency,让时钟树做短的相关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这个就不清楚了,我都是直接约束Skew的

网友:
CTS 阶段要用 :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
  -float_pin_max_delay_rise $skew \
  -float_pin_min_delay_rise $skew \
  -float_pin_max_delay_fall $skew \
  -float_pin_min_delay_fall $skew \
  -float_pins  ${cell}/CP \
  -clocks Clk

CTS阶段不认set_clock_latency的。

网友:
請用以下指令:
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target_delay_clock clk250m_tx -target_delay_value 1.1

网友(2018-04-03):
6楼说的方法可以试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ICC还是innovus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