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BIST测试结果输出

楼主(2013-04-02):
正在初步学习MBIST中,测试结果输出有些疑问,看了一些资料和代码,知道了可以通过MBIST_GO和MBIST_DONE两个信号来判断存储器是否异常,这两个信号连在了WTAP的status【0】和status【1】中,最后在TAP层次上MBIST_GO连接到了LV_AUXOUT中。
    1.想了解一下,最后这个LV_AUXOUT信号连在了哪里,是否是通过这个信号来判断存储器异。
    2.资料上说,是通过BIST_SI,BIST_SO,frombist即TDO等管脚输出测试结果,想知道这个测试结果是什么东西?
    3.有没有哪位大牛知道测试成品中的MBIST的流程,和通过那些端口输出被测信息的。

    在这里谢过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是MBIST,测memory的电路,给个启动信号,返回一个fail和done,MBIST_GO就类似fail。WTAP是其实就是一个JTAG,
fail和done信号送给JTAG,当然是要通过JTAG来观测,不然怎么知道有没有fail,有没有测试完。
  学校里面也用tessentmbist?

    正在初步学习MBIST中,测试结果输出有些疑问,看了一些资料和代码,知道了可以通过MBIST_GO和MBIST_DONE两个信号来判断存储器是否异常,这两个信号连在了WTAP的status【0】和status【1】中,最后在TAP层次上MBIST_GO连接到了LV_AUXOUT中。
    1.想了解一下,最后这个LV_AUXOUT信号连在了哪里,是否是通过这个信号来判断存储器异。
    2.资料上说,是通过BIST_SI,BIST_SO,frombist即TDO等管脚输出测试结果,想知道这个测试结果是什么东西?
    3.有没有哪位大牛知道测试成品中的MBIST的流程,和通过那些端口输出被测信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起码我们学校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些了解了,一个是通过capture status然后串行输出,一个是连接到了顶层的top的一个管脚,测试管脚是否为低就好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