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elta sigma 调制器中用作积分器的运放的输入范围要考虑吗?

楼主(2013-04-02):
spectre tran仿真的时候发现第一级运放的输入端4v以上了.运放输入对管是pmos

网友:
你电路搭错了
正常情况应该是运放输入端稳定在共模点,会有瞬态毛刺,但是稳态不会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假如输入共模电压为2.5,tran仿真的时候运放输入端就基本为2.5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调制器的正弦输入信号(假如幅度1v 10KHZ)是直接加,还是要加个电位2.5(2.5+幅度1,10khz),我仿真的时候是直接加的,发现第一个积分器稳定在4.3v,超出共模输入范围了,第二个积分器稳定在2.5v

楼主:
重新仿真了下,加了电位运放输入端稳定在3.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