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振荡问题

楼主(2013-04-02):
VCO瞬态仿真不起振,但是PSS起振,PSS的两端差分输出电压幅值250mV,10G,设置了maxstep=2p,想请问一下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设置initial ?谢谢~

网友:
用的是那种结构VCO?

网友B:
如果tran的maxstep设置了2ps跑个50ns还看不到振荡,你必须检查你的小信号起振条件。LC VCO就要检查LC回路Q值以及-gm;Ring的也要检查loop gain。
设置initial condition不是问题根本所在。小信号起振条件控制合理,不需要initial condition一般都能起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LC-VCO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是把两个耦合的VCO拆开仿,原理上来讲不应该震荡,但是PSS震荡了,是设计问题吗?

网友:
瞬态加kick了吗?

网友:
如果tran的maxstep设置了2ps跑个50ns还看不到振荡,你必须检查你的小信号起振条件。LC VCO就要检查LC回路Q值 ...
引用 网友B:

#5楼说的也可能很在多情况下是对的。
我本来是想说,即使设计没问题的VCO,在仿真时也还是可能看到不起振的情况,此时做正确的initial可以避免仿真中出现的不起振的情况,实际中由于器件噪声等所引入的扰动总是存在的,所以这种情况在实际中不是问题。
排除了仿真可能造成的假象后,还是不振,就真的需要去检查设计本身是否有问题了。PSS仿真可以起振,看起来VCO本身很可能是可以振起来的,所以适当的initial或者加楼上所说的Kick可能会帮助Tran仿真时起振。如果看到起振后,振荡再逐渐消失,那就肯定是VCO本身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kick怎么加?

网友(2016-06-30):
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初始kick怎么设置?

网友(2023-04-10):
所以kick是怎么加的???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B:
如果tran的maxstep设置了2ps跑个50ns还看不到振荡,你必须检查你的小信号起振条件。LC VCO就要检查LC回路Q ...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