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前仿时序分析

楼主(2013-04-02):
各位大大,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详细见附件图
为什么 modesim仿真的时候,时序电路采样的时候,
采的是前一个值,为什么有时候不是呢?
从上到下的信号依次是输入时钟clk ,输入数据使能(高电平有效),输入数据值,
输出采样值shift—reg,输出在时钟上升沿采值。
那为什么在最后使能下降沿时,输出没采上呢?
求助

时序图

时序图

网友:
楼主这个跟modelsim没有关系吧,可靠采用要考虑到延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是前仿啊,我没加任何的延时啊,功能仿真不需要考虑延时啊

网友:
跟仿真器无关

网友:
有可能是你给的输入值有问题,在时钟上升沿采的值不稳定,个人看法而已

网友:
modelsim里面可以用断言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认“输入数据使能”是由clk驱动的?

网友:
有可能是因为你在给shift_reg赋值的时候,是被多个个always@(posedge clk)驱动

楼主(2013-09-05):
解决了,仿真出现这样的问题,多半是我对modelsim的仿真原理不熟悉,理解一下仿真工具的仿真原理还是有好处的,希望对有相同问题的朋友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