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通过很长的金属导线直接连在MOS管栅极上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3-04-02):
请教各位前辈:
      现在的版图中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PMOS的栅极首先通过一条长2um,宽0.3um的M2连到宽0.3um的M6上,然后走了1080um长后,用M5断开了一点,再回到M6上,走了80um,然后接到PAD上。接到PAD上就是为了看这个管子的栅压的。(电路就是PLL中VCO的控制电压,要拉到片外测试看的就是这个控制电压)
     工艺是SMIC 0.13。
     这么走线应该有很大问题吧?天线效应?ESD?等等。依各位的经验,应该怎么修改呢?
     谢谢!

网友:
antenna rule
if it is just an analog test signal, you can use analog mux/switch to break this line.
if you don't break vctrl line off VCO, this line could pick up some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可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
天线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网友:
见过EN PAD直接用500um的细长金属直接连到gate的,当然,这中间还有8、9个接触孔,这些和金属和接触孔加起来应该也有一定的电阻

网友(2013-05-12):
二楼意思应该是加mos开关隔开,直接出去可能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