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artusii12.0烧写文件传输问题

楼主(2013-04-02):
在自己的电脑上用Quartus12.0生成一个.jic文件,传给其他人用,无论是将文件直接传还是压缩后传,还是通过飞鸽传,还是优盘传,总是提示说文件破损,无法使用,传.sof文件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压缩了再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了,压缩完传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3-05-23):
DSP Builder能用吗

网友:
注意烧写时的版本是否与生成jic的版本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貌似是这样的,我用12.0生成的,但是烧写时他们用的是10.0,谢谢了!

网友:
Quartusii 12.0只能用12.0的烧写器
Quartusii12.0以下的可以用低版本的烧写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